[ARM入门]
LM3S9B96精准的定时

楼主(2013-09-14):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lm3s9b96这个芯片,想要做到精准的延时,但是软件延时的计算时间,是不对的,还有定时器,我现在只会用定时器做中断,但是如何利用定时器实现精准的延时,我看了资料还是没有头绪,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精确到什么程度?
如果的确很精确,只要把中断关了,不管是for循环死等待,还是不停查询计数器,精度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用软件计时,是算不出时间来的,有的时候我用软件延时1s,但结果得四秒左右,因此想用定时器活延时,但我只会用定时器做中断,如何用定时器延时,我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软件计时,是算不出时间来的,有的时候我用软件延时1s,但结果得四秒左右,因此想用定时器活延时,但我 ...

是写时序吗?一般用定时器延时的话,在被延时的程序前加一个标志位判断就行,在中断里面更改标志位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最好给个例子我看一下,我现在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