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图原理

楼主(2013-09-14):
用示波器看了有点类似方波   但该图看不懂原理

网友A:
电子入门有各种解释,关键字“双稳态”

网友B:
也叫自激多谐震荡电路,这个电路左右高度对称而且互锁,所以才会发生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叫自激多谐震荡电路,这个电路左右高度对称而且互锁,所以才会发生震荡。 ...

原理就这样 有没详细点

网友C:
利用2个电容充放作用,使三极管交替导通,震荡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就这样 有没详细点

你可以假设某一侧先导通,然后分析一下电路接下来的动作。

网友D: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集电极的电容将脉冲信号耦合到另一只管子的基极使另一只管子导通.这时原来导通的管子截止.这样两只管子轮流导通和截止,就产生了震荡电流。

但电容将突变的电压耦合过去,这个过程不太理解,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 ...

瞬变信号对电容而言就是个交流,电容对交流信号是同路的,所以这个瞬态过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瞬变信号对电容而言就是个交流,电容对交流信号是同路的,所以这个瞬态过去了。 ...

斑竹:假设:左边的三极管先导通、右侧三极管没导通,那么它的集电极处(左边电容的左侧)接地为0V,左边电容将由5V突变为0V耦合到右边三极管的基极,耦合过去的是0V吧?0V过去后,右边三极管不导通呀,这样不就死循环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斑竹:假设:左边的三极管先导通、右侧三极管没导通,那么它的集电极处(左边电容的左侧)接地为0V,左边 ...

对呀,但是10k电阻会随后对这个电容充电啊,这样右边的管子就开始导通了。

楼主:
大家说的真精彩 一个别人画给我的电路 有这么多内容在里面

网友:
学习了  信号发生一直是薄弱;

楼主: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 ...

是不是说哪个电阻的偏置电压低 那个就先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 ...

是不是说哪个电阻阻值较小  导致偏置电压低  那个三极管就先导通

楼主:
状态一
Q1导通
Q1的集电极电压为接近0V
C1由流经R2及R1的电流放电
由于电容C1提供反电压,使得Q2截止
C2经由R3及R4放电
输出电压为高(但因C2经由R4放电的缘故,较电源电压稍低)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C1放电完成。由于R2提供基极偏置使得Q2导通:此电路进入状态二
状态二
Q2导通
                       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E:
俺以为这就是个对称通路呢 没想到这电容里还有这种故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