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带符号 求平均怎么算呀?怎么都弄不出来

楼主(2013-09-14):
           INT16 buf1,buf2,buf3,buf4;
           UINT32 sum;
        while(1)
        {
          buf1 =0x1f00;
          buf2=0x1f04;
          buf3=0x2200;
          buf4=0x2204;
          sum =buf1+buf2+buf3+buf4;
          sum >>= 2;
    }
丢人

网友A:
1:注意计算结果溢出
2:用/4,不要用>>=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注意计算结果溢出
2:用/4,不要用>>=2

就是溢出的问题  /4 一样的

网友B:
原理上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肯定可以的。

别原理呀  说下怎么弄出来

网友C:
貌似楼主的程序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数值溢出问题,16位的4个有符号数加起来溢出了,转换成32位先
sum =(int32_t)buf1+buf2+buf3+buf4;
2,有符号数的右移问题,无符号数属于逻辑右移,右移1位相当于除2.但是有符号数标准一般是算术右移(依据编译器可能有不同),即右移后最高位补符号位,平常情况下也可以用右移代替除法.但是-1右移的时候还是-1.安全起见可以写成(Sum>0)?(Sum>>2):( -(ABS(Sum)>>2) )
3,有符号数不建议写成0x1f00的形式,毕竟最高位是符号位,这种形式不容易区分正数还是负数.
4,其实4个数都是正数,为什么不直接用uint16_t形式,而要采用有符号数.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运算的时候,有符号数会被强制转换为无符号数参加运算
,很容易造成错误.

    UINT16 buf1,buf2,buf3,buf4;
           UINT32 sum;
        while(1)
        {
          buf1 =0x1f00;
          buf2=0x1f04;
          buf3=0x2200;
          buf4=0x2204;
          sum =(UINT32)buf1+buf2+buf3+buf4;
          sum >>= 2;
    }

楼主:
           INT16 buf1,buf2,buf3,buf4;
           UINT32 sum=0;
        while(1)
        {
          buf1=0x1f00;
          buf2=0x1f04;
          buf3=0x2200;
          buf4=0x2204;
          sum +=buf1;
          sum +=buf2;
          sum +=buf3;
          sum +=buf4;
          sum >>= 2;
    }   这样好像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原理呀  说下怎么弄出来

可能是开发环境的原因吧,反正下午我试了一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