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618测脉冲宽度不准确,请求专家支援

楼主(2013-09-1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采样频率太小了

网友A:
测不准可能有很多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采样频率太小了

一开始我设置的CALDCO_1MHZ,然后换成8Mhz,精度上去了,可是最多只能测到40Khz,再高的频率就测不准了,请问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设置的CALDCO_1MHZ,然后换成8Mhz,精度上去了,可是最多只能测到40Khz,再高的频率就测不准了, ...

好奇怪啊:L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多周期同步测量的方法

网友C:
脉冲捕捉,1M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你的时钟是8MHz,那你的测的分辨率就是125ns。

网友E:
你的捕获寄存器可能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