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系统时钟是默认自动打开的吗?除了dco

楼主(2013-09-14):
辅助系统时钟(aclk)是默认自动打开的吗?除了dco(在程序中我没见过打开aclk代码的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2047;                    //设定周期0.5S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口方向为输出
    P2OUT = 0x0f;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

另外我在做protues仿真时,用aclk做时钟源的定时器A不工作,但是用dco做时钟源的时候就工作,单片机是F249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有些芯片刚买来时内部是带有DEMO程序的,不同的芯片可能不一样。
一般的情况是,在一个PUC信号之后,ACLK从LFXT1CLK,MCLK和SMCLK从DCO获取时钟。

网友A:
protues仿真有时不靠谱的,使用时要谨慎

网友B:
默认打开RC震荡吧。

网友B:
需要其他时钟是要自己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有些芯片刚买来时内部是带有DEMO程序的,不同的芯片可能不一样。
一般的情况是,在 ...

程序中没有打开aclk,但是能工作,msp430f149 f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