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仿真器与2812连接问题

楼主(2013-09-14):
小弟菜鸟。用的是研旭XDS510的仿真器。按照说明书上的一步一步。用的是CCS3.3,安装完成后,2812与PC连接上电。结果出现错误。

之前在另一台电脑上装过可以正常连接,求指点!

网友A:
驱动安装有问题吧    你可能已经解决了吧
还望你分享解决方法  谢谢

楼主:
这个好像和装的电脑有关系。我在两台电脑上装CCS和驱动软件的步骤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连接2812,另一台不行。我自己也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和装的电脑有关系。我在两台电脑上装CCS和驱动软件的步骤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连 ...

不能连接的这台  你可以换一个USB口 试试
我曾经遇到过 仿真器接到台式机后面的USB上就会被识别为另一种USB驱动而无法使用
但是在前面的USB口上就可以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是USB被识别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感叹号就可以了。我驱动程序装好以后插上USB仿真器后显示出了DSP仿真器,没有感叹号。但是启动CCS3.3后连接F2812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是USB被识别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感叹号就可以了。我驱动程序装好以后插上USB仿真器后显示出了DS ...

虽然没有感叹号   也会有识别错误的问题  也就是台式机上不同的前后USB口会识别为不同
你试试   还是不行就说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