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LPC2131编译错误

楼主(2013-09-14):
新人新帖,弱弱的问~,我是超级新手,第一次摸ADS1.2,出现了编译错误,请高手指点下。

新买的easyarm2131开发板,按照《深入浅出ARM7_LPC213x_214x(上册).pdf》的描述,完成了beep程序,并且已经download到flash,程序能够脱机运行。可是第二天想重复一遍这个过程,发现程序编译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见下面内容。
到地怎么回事啊,按照书上描述的重新建立的工程也是这样。而且我直接导入光盘自带的demo那个工程,编译后也是这样,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吧,是ADS1.2设置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书上说‘双击错误行,能够跳转到出错的源文件,定位到出错的行’,可是我双击出错提示信息,一点反映没有,哪里设置出问题了吗?

1,Error   : A1474E: No configuration specified; use '-features' to specify one of
Project: Demo.mcp, Target: DebugInRAM, Source File: Startup.s
2,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en compiling file 襱arget.c?for target 褼ebugInRAM?for project 褼emo.mcp?
3,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when compiling file 襪ain.c?for target 褼ebugInRAM?for project 褼emo.mcp?
4,Error   : A1474E: No configuration specified; use '-features' to specify one of
Project: Demo.mcp, Target: DebugInRAM, Source File: IRQ.s

楼主:
删除ADS1.2,之后把整个ARM再连根删除,解决了。
哎,我好菜啊,不知道问题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没的!

网友A(2013-10-27):
不用设置吧,默认就可以啊,你那个是软件问题吧,到网上下载个试试

网友B:
错误是提示你 没有指定配置文件,用 “ - features ” 指定项目。 DebugInRam的配置中注意配置文件和分散加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