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无线传输图像问题

楼主(2013-09-14):
1、2.4G无线传输图像清晰度由什么决定,显示屏?图像采样 压缩?
2、2.4G无线远距离传输图像比较卡有拖影、声音与图像不同步,产生此现象的原因?
3、因为我这台样机是音频单工的,所以每次只要我一按音频传输切换键瞬间图像图像就会卡,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A1:本质上由带宽决定,越清晰的图像所携带的信息就越多,这就需要更高的传输带宽,压缩是提高有限带宽利用率的一个方法。显示屏之类的当然也有关,但数据才是根本。
A2:传输带宽不足、误码率过高。
A3:这个由设计决定,没有相关的详细设计信息无法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