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问低级问题了! 电容

楼主(2013-09-14):
普通的电解电容!
  电容最大充电电流多大?
  使用寿命多少?
  漏电流多少?

网友A:
种类不一样的话,这个参数肯定就不一样了

网友B:
看器件手册,电容一样也有,去生产电解电容的国际性大厂的官网下载。

网友C:
这个估计只能问厂商了

网友D: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E:
要仔细看手册啊。

1、电容最大充电电流多大?
充电电流和电容两端的电压是有关系的,这个你要看手册啊,一般在电容容许的最大工作电压下,电容内电荷为0的情况下,这时候的充电电流最大。理论上是无穷大,实际上因为等效RL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各家产品均有一定差异,具体看你选用电容的手册。
2、使用寿命多少?
电容的寿命和其使用情况有关,例如温度、湿度、震动、工作电压甚至充放电循环次数等等都有一定关联,各家产品均有一定差异,具体看你选用电容的手册。
3、漏电流多少?
各家产品均有一定差异,具体看你选用电容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