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移植到eCos成功含触摸屏,上传源码包,求赏...

楼主(2013-09-14):
关键字:ecos gui, ecos ucgui, static library

------------------------------------------------------------------------------
【lib简介】:

找了很久,但就是没找到一个比较好又是开源免费的嵌入式GUI,所以就移植了个ucgui到
eCos中。它虽然不是免费的,但如果不是用于产品的话,还是可以玩下的。

本次移植ucgui到eCos中,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库进行移植的。这个与goAhead移植到eCos
有点类似。这为我们开发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一种思路:使用第3方提供的源码包或者一个
功能包时,我们可以把它编译为一个静态库,然后我们的应用程序生成镜像时再去链接这
个静态库。

ucgui有很好的移植性,而且网上有很多的移植文档和资料。把ucgui移植到eCos的流程大
抵上可参照那些步骤,这里增加的一个步骤就是:建立编译工程,也就是编写makefile。

关于移植的详细文档后续再补上(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velep.com)!

------------------------------------------------------------------------------
【目录介绍】:

* bin: 存放编译好的ucgui静态库、测试程序等二进制映像文件;
* obj: 存放.o和.d文件;
* test:测试程序
* UCGUI3.90: ucgui3.90版本源程序

------------------------------------------------------------------------------
【lib使用】:

下载包后,进入ucgui目录,然后在cygwin或者虚拟机上进行编译。

编译之前,先修改makefile中的几个变量:

1> HOST:设定你的编译主机,是LINUX还是CYGWIN;
2> 根据编译主机,修改ECOS_REPOSITORY,即ECOS仓库路径;
3> 根据编译主机,修改PKG_INSTALL_DIR,即ECOS安装路径;

编译目标说明如下:

make:     只生成ucgui静态库,名称为libucgui.a;
make test:除生成ucgui静态库外,还生成一个ucgui的测试程序映像文件:test_ucgui

包里面提供了编译好的ucgui静态库及其测试程序映像文件(RAM启动方式),如果是安富莱

V2开发板,可以直接使用。

------------------------------------------------------------------------------
【VS工程】:

UCGUI3.90\Start目录下有两个WINDOW下的工程,分别是ucgui自带的VC6.0工程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工程。

通过使用VS工程及其LCD仿真程序,可以方便我们开发ucgui应用程序,不用频繁烧写程序
到目标板中。

------------------------------------------------------------------------------
【ucgui版本】:

理认上,也适应于其它ucgui版本。编译时需要修改makefile中的UCGUI_VERSION变量。

------------------------------------------------------------------------------
【触摸屏驱动】:

提供的包,触摸屏驱动是OK的,如果使用TSC2046触摸IC,其驱动包详见:

http://52ecos.net/thread-647-1-1.html

------------------------------------------------------------------------------
【测试程序】:

位于test目录,目前直接使用ucgui中的demo程序。

运行效果:

源码包下载地址:

由于附件太大,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把它上传到金山快盘了,下载链接:http://www.kuaipan.cn/file/id_76175290853752897.htm?f=52ecos.net

另外,我也上传一个redboot的映像文件:

如果你有安富莱开发板的话,则可以把程序烧写到板子上,具体步骤如下:

  • 用JLINK把redboot.bin烧写到STM32内部flash中;
  • 烧写完成后,重新上电,然后在redboot中把ucgui的测试程序下载到STM32外部RAM中支行,命令如下:

用网络下载(插上网线,打开tftp服务器,并把ucgui测试程序test_ucgui.bin放到tftp服务器下载目录中):

  • ip -l 192.168.0.24/24 -h 192.168.0.102,这条命令用于设置redboot的IP和tftp服务器的所在IP地址,其中,192.168.0.24是设置redboot即板子的IP,192.168.0.102是tftp服务器所在的IP,一般是你电脑的IP;
  • load -r -b 0x68008000 -m tftp test_ucgui.bin;
  • go 0x68008011

如下图所示:

用串口下载:

打开超级终端,redboot启来后,执行命令:load -v -m xmodem,然后选择ucgui测试程序test_ucgui.srec进行下载,等下载完成后,执行go 0x68008011命令开始运行程序。

网友A:
不错不错 加分鼓励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多谢大叔鼓励。。。。: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加分鼓励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