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安装CCS软件的那些事?

楼主(2013-09-14):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WIN7 32位系统,之前没有装过CCS软件,现在只要安装CCS V5.4就会遇到如图所示的错误,然后就自动退出安装程序,安装之前我已经退出了360并且关闭了防火墙,请问同志们有遇到这问题的吗?给个解答:'(:'(

网友A:
你就查看一下这个log日志看看的。

网友A:
这个“ti-ccs5.4”是你自己写的路径么?

网友A:
建议去掉“-”这个再试试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i-ccs5.4”是你自己写的路径么?

是的,我在D下明明的一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D下明明的一个文件夹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B:
在win7系统安装CCS时,要在安装程序上点击右键,选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这样才能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in7系统安装CCS时,要在安装程序上点击右键,选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这样才能正确安装 ...

我的确是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的,但是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查看一下这个log日志看看的。

我看了,没什么用的,我卸载了360的相关产品,然后又禁止了防火墙,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掉“-”这个再试试安装的。

这个我更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换5.2版本的试试,这个可能兼容性更好点。
用win7玩ccs很蛋痛,我原来也用win7,现在改xp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网卡是什么,我上次安装CCS就是因为网卡的问题折腾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网卡是什么,我上次安装CCS就是因为网卡的问题折腾了半天~~

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直接在线安装的CCS V5.5,还没有使用,应该是可以用的,安装过程中还是比较顺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5.2版本的试试,这个可能兼容性更好点。
用win7玩ccs很蛋痛,我原来也用win7,现在改xp了 ...

谢谢,我现在在线安装的CCS V5.5,Ti最新版,我的笔记本不支持安装XP系统,所以就将就用了

网友D:
不行就在下一个吧,软件难免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在线安装的CCS V5.5,Ti最新版,我的笔记本不支持安装XP系统,所以就将就用了 ...

能装wn7不能装XP的电脑???

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装wn7不能装XP的电脑???

真神奇!!!

:L有什么可神奇的,我的笔记本官方没有提供XP系统驱动,装XP独显不能使用,老卡,我为什么要装XP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可神奇的,我的笔记本官方没有提供XP系统驱动,装XP独显不能使用,老卡,我为什么要装XP呢 ...

那也不是装不了,而是不合适。

没有XP的驱动,看来你的电脑挺高端的。

网友E:
换个低版本的。

网友E:
5.2的就可以实现很多处理器的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win7系统安装CCS时,要在安装程序上点击右键,选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这样才能正确安装 ...

是么?我倒也没怎注意的,,

网友G:
俺的系统是xp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更改了,还是不行

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没什么用的,我卸载了360的相关产品,然后又禁止了防火墙,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

使用管理员权限也不可以么

网友H:
使用管理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管理员权限

已经安装成功,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谢谢

不客气的 。

网友I(2013-10-17):
把\baserepo的两个X86给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baserepo的两个X86给装了

:lol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J:
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网友K(2014-04-27):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lol直接安装CCS5.5吧,我安装的就是5.5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CCS5.5吧,我安装的就是5.5

可是电脑上没有啊
不知道在哪下??求.....

网友L:
一般的新版本的都是以xp系统为默认的安装系统文件的,win7\win8毕竟推广出来的时间不长,很多编译软件的还存在安装局限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是电脑上没有啊
不知道在哪下??求.....

:lol简易你去TI的官网去看,上面对于系统的要求、以及仿真器版本的要求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的新版本的都是以xp系统为默认的安装系统文件的,win7\win8毕竟推广出来的时间不长,很多编译软件的还 ...

也不尽然,有时候可能跟网卡驱动之类的驱动程序或者是杀毒软件有比较大的关联

网友K(2014-06-01):
引用 楼主:
简易你去TI的官网去看,上面对于系统的要求、以及仿真器版本的要求写的很详细 ...

已经装上啦!找了好久才找到,我感觉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或者是安装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