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2异常

楼主(2013-09-14):
今天焊了 5块的线路板  烧入同一个程序,发现有2个 正常 ,有3个程序没有运行起来,测了电源,复位,
外部晶振(一只脚 正弦波,另外一只有电平)均正常,后来把正常的跟不正常的芯片 对跳了下 还是一样!
跟老板说 芯片怎么坏那么多 老板说不可能!
请问大侠们 除了芯片 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网友A:
重刷一次软件,如果刷不进,检查是否同时用了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
初步怀疑是软件漏洞。

网友B:
如果硬件确定没错的话,那只可能软件是软件有临界代码等漏洞。

网友C:
软件问题,或者硬件系统设计临界,新的芯片连续损坏的概率远低于你中500万的概率。

网友D:
应该是晶振不好,正常情况两只脚都应该是正弦波,幅度大小而已,OSC2应该有2.5V PP以上的波幅,如不是,可能是你的振荡配置错了,或者晶振不行。注意,最好示波器要用X10档,否则会导致晶振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次软件,如果刷不进,检查是否同时用了内部复位和内部振荡器。
初步怀疑是软件漏洞。 ...

我刚开始用的是 用icd2 程序烧的 发现没烧进去 后来改用KIT3 脱机烧  烧进去,
但是icd2是好的(好的可以进入调试模式,但是那些烧不进去的,进不了调试模式),
芯片是买来就是旧的 我怀疑之前的程序设置了 代码保护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用的是 用icd2 程序烧的 发现没烧进去 后来改用KIT3 脱机烧  烧进去,
但是icd2是好的(好的可以 ...

在线烧录使用了复位脚作为进入编程模式的启动条件,如果此脚已经被旧程序刷成普通数字输入脚,在线擦除和烧录将无效,此时可以将芯片取下,放到其他烧录器上擦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