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TC3789 12V 输出, 输入电压高于17V电感开始发烫厉害?

楼主(2013-09-14):
3A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在输入电压偏高时发烫,  考虑到设计余量, 电感已经采用10A以上的了,  请教前辈分析此现象主要原因? 这么烫肯定效率也低

网友A:
为什么17V 开始发烫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换低电阻的电感和MOSFET,做4层板,增大散热面积,设计输出电流是10A,我用的是LTC3791 差不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