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PGA连接问题

楼主(2013-09-14):
ARM与FPGA连接,以前电源开关没做的时候,arm与fpga能正常工作,电源开关做了之后,arm不能工作,电源启动时fpga先启动,再由fpga电压控制arm电压,求高人指导啊

网友A:
什么叫电源开关没做和做了?

网友B:
楼主需要练习描述问题的基本能力啊。我猜他原来是单片机的电源跟FPGA同时打开,现在是用FPGA来给单片机供电,你有检查过FPGA真的正确地打开了单片机的电源供应么?

楼主:
原来是差不多同时打开。ARM与FPGA是有两片电源芯片供电,接上开关芯片后,FPGA供电之后会把FPGA3.3V电压供给ARM电源芯片的SHDN。我检查了ARM芯片的供电电压时对的,不知道怎么就死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差不多同时打开。ARM与FPGA是有两片电源芯片供电,接上开关芯片后,FPGA供电之后会把FPGA3.3V电压供 ...

用示波器检查ARM的电源端上电过程,检查ARM是否开启了BOR功能,对电源变化比较大的,需要开启BOR功能,另外检查程序流程有没有与外部配合有关的死循环流程。

楼主:
但是原来还是能用的,焊上电源开关芯片之后才会出现的

楼主:
另外这个ARM BOR功能是什么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ARM BOR功能是什么功能?

欠压复位,楼主如果对硬件设计不熟,建议把你们团队里做硬件的抓过来一起整,这个很大程度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晶振未(完全)起振,复位信号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