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在淘宝上有假货吗?

楼主(2013-09-14):
小弟最近在淘宝上买了几片ATMEGA16A PU单片机,跑串口程序,发现发送和接受的都是乱码。同样的程序在我以前的ATMEGA16A单片机跑没一点问题。然后我比较旧和新ATMEGA16A单片机,发现区别只在批号上不同。我就质疑在淘宝买的ATMEGA16A有问题,可能是假货,劣质货。各位大侠是否有相同经历?有的话就分享一下。

网友A:
和你之前的价钱差了多少?

楼主:
价钱没差多少,原来12元,新的12.80元

网友B:
电路问题!

网友C:
这款哪有这么贵的。  不放心的话,买到先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出东西;这款也就8 9块钱。

网友D:
这种处理器没有假货。赞同4楼说的,应该是电路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淘宝网买的是散装货

网友E:
做项目用的样品最好找代理商申请,或者找比较可信的IC零售厂商,不过个人感觉CPU坏了就不能用了,能用就不会坏

网友F:
这么会怎么贵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款哪有这么贵的。  不放心的话,买到先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出东西;这款也就8 9块钱。 ...

天津这边没这么便宜,都是12~15元吧,mega16

网友H:
直接用你那块好的板子把MCU换一下看行不行
是不是熔丝位没烧好啊

楼主:
换了MCU,情况还一样,还是跑不起来。我又买了两片,在电子商场还是跑不起来,起就郁闷了,怎么就只有以前的老芯片能跑起来那?

楼主:
有那位大神能告诉我,ATMEGA16A背面的H5A767-3-354V3Q
3-P1048是啥意思?

网友I:
不要怀疑单片机了,即便是散新的货在你调试时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好好研究研究程序吧。

网友J:
产地不一样,可能会有一点区别。

网友K:
串口芯片、电容换了吗?一般AVR的单片机没遇到坏的,倒是外围器件稍不小心就中招——山寨的垃圾货,各种问题。

楼主:
外围器件包括哪些?

楼主:
熔丝位没烧好

网友L(2017-01-11):
最好是找靠谱的渠道购买电子芯片,淘宝上的东西估计也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