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中ucgui的汉字显示有瑕疵点的问题

楼主(2013-09-14):
小弟最近在stm32上移植ucosii+ucgui,在用UCGUIFontTool自定义字库软件生成对应字库后,发现显示的时候,有些汉字有一些瑕疵点,虽然不影响阅读,但是小弟就想弄个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擦了,忘了改分了,本来就不多,这回看来要用光了

网友A:
我怀疑字库问题, 或者系统的关键代码设置不合理, 导致占先系统影响了屏幕的控制时序

楼主:
void Start_Panel(void)
{
  ili9320_Initializtion();
  GUI_Init();//ucgui初始化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xiaohui,69,20);//显示校徽图形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SetFont(&GUI_FontHZ_KaiTi_48);
  GUI_DispStringAt("燕山大学",20,120);
}

只有程序片段,手机像素不高,照片看不到

网友:
换个字库工具试试,另外字体大小也要设置好。
bbs.anbn.cn

网友B:
字库的兼容问题   或者是文字的格式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