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关于stm32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09-14):
我刚开始学stm32
看人家写的串口中断
系统是怎么知道那个函数是中断函数??
没发现类似51里interrupt的关键字啊??
还有stm32所有的中断都是用NVIC配置么??
如何配置??

网友A:
芯片里面有个中断向量表。在进行编译的时候,在芯片初始化文件startup.s里有关于定位的汇编代码。  要求就是你写的中断函数名称要与向量表里的名称一致,不可以随便起名。

网友B:
   以下DMA中断的相关配置,请参考.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DMA_IT_TC,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