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多个信号驱动双向口

楼主(2013-09-14):
设计中实现对SRAM的读写控制,目前需要完成的是外部数据写入SRAM,然后SRAM读出的数据经处理后再次写入SRAM,第一部分的写读使用了数据地址双向口,第二部分的写是输出口,这两个部分如何实现共同驱动同一引脚呢?难点就在于,由于引脚有限,第一部分是双向口,如果通过一个选择器的话,能实现输出的切换,但是对于第一部分的输入就无法满足了。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