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仿真模块

楼主(2013-09-14):
G2   launchpad板子上的仿真模块,怎么接才可以用在其他的板子上呢?求指点

网友A:
手册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就有

谢谢,我看有的人说还要接上拉电阻什么的,版主是不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有的人说还要接上拉电阻什么的,版主是不是呢?

有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