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高手能说明一下开尔文连接是怎么一加事吗

楼主(2013-09-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算不算

网友B:
你要是有四线制电阻档的万用表或者RLC电桥就能明白,一对线走电流,一对线走电压,走电流的线上面走的是恒流,走电压的输入端为高阻态,这样就彻底抵消掉引线电阻引入的测试误差。

网友C:
电压电流分开走——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对电流无影响。电压测量回路的电阻足够大,电流足够微小,在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上引起的压降就足够小。对电压测量影响也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就要顶一顶~~~~

谢谢帮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

能不能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四线制电阻档的万用表或者RLC电桥就能明白,一对线走电流,一对线走电压,走电流的线上面走的是恒 ...

可不可以贴个图上来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贴个图上来咯?

这么简单的问题贴图是ocon之类菜鸟的做法
自己用搜索引擎找吧,别用百度这个白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贴图是ocon之类菜鸟的做法
自己用搜索引擎找吧,别用百度这个白痴。 ...

话说ocon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