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这个形状的边框如何覆铜

楼主(2013-09-15):
请问这个形状的边框这样覆铜行吗?有没有办法搞掉外框的覆铜。

网友A:
敷铜的死铜移除项打钩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的死铜移除项打钩就行了吧

如果我不移除死铜,还有有办法吗?

网友B:
你可以选择中PCB板外框线,转成多边形,再刷新一下这个多边形就OK了、

楼主:
已解决,试了下部分覆铜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试了下部分覆铜就好了。。。。。。。。。

求步骤,我也只最近才遇上这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步骤,我也只最近才遇上这个麻烦。

我是按下图这样做的,分部分覆铜。先覆两个矩形的然后覆四个角。

最终郊果:

网友D:
4楼完美解法。
CONVERT是利器法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下图这样做的,分部分覆铜。先覆两个矩形的然后覆四个角。

这样只是缩小了误差,看起来跟敷好了似的。

网友E:
用pads的话2步就可以,protel应该不会这么难搞吧

网友F:
2#方法最简单,何必搞那么复杂!!

网友G:
哥们我一步就搞定 覆铜时 覆铜线在圆弧拐角处按下空格键 覆铜线此时可以覆圆弧型状...

网友H:
搞这么复杂干嘛?二楼的方法就OK了。
敷铜的死铜移除项打钩就行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择中PCB板外框线,转成多边形,再刷新一下这个多边形就OK了、

请问一下具体操作?PROTEL99SE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具体操作?PROTEL99SE

99se不能按此方,因其没有这个功能。
99se:
1、选中PCB边框线,COPY;
2、切换到KEEPOUT层,E,A,选中粘贴到当前层,点“OK”,
3、切换到要铺铜的层,P,G,勾选“Pour。。。。”和“Remove。。。。”2项设好多边形的其它参数,“OK”
4、没了。

网友J(2013-10-21):
引用 网友H:
搞这么复杂干嘛?二楼的方法就OK了。
敷铜的死铜移除项打钩就行了吧

新手请教下,什么是死铜,覆铜的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具体是以网络为单位一块一快服吗,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