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当做单片机来用的视频?

楼主(2013-09-15):
初学ARM,现在只想把ARM当做单片机来用,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教学视频(只是教ARM用作单片机,不用教操作系统)或学习方法?

网友A:
ARM 的芯片类型这么多, 参考的学习资料和例子程序到处都是. 找一适合自己的开发板学习吧
推荐都这里去找吧

网友B:
不跑系统根本没必要用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的芯片类型这么多, 参考的学习资料和例子程序到处都是. 找一适合自己的开发板学习吧
推荐都这里去找吧 ...

我看到好多,上来就讲操作系统的,我不想用操作系统,只是单纯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跑系统根本没必要用ARM

我是看中了ARM的高性能

网友C:
搜索“arm+寄存器方式操作”,就能找到

网友D:
裸奔的话,ARM和传统的MCU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区别也就是些寄存器、存储器、机器指令之类。

网友E:
ARM就是单片机,只是为了操作系统进行了一些硬件上的优化,你自己写程序来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