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1508编译问题

楼主(2013-09-15):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3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902) no chip name specified; use "PICC --CHIPINFO" to see available chip names
我一直是在用18F系列的,从来没用过16系列,原来用MCC18 16F的是需要换编译器对吗?如何设置,高手请给个例子,上边是我随便找了例子编译了一下,出的提示,我用的是PICC 9.8 谢谢!

网友A:
这个版本是学习使用版
功能受限制的 学习用用可以了

楼主: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PRO Mode)  V9.83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Sun, 03 Nov 2013.
(902) no chip name specified; use "PICC --CHIPINFO" to see available chip names
我把软件改为45天的了,变成这样了
(902) no chip name specified; use "PICC --CHIPINFO" to see available chip names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PRO Mode)  V9.83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 ...

没有指定芯片的名称.....需要设置可用的芯片,大致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使用XC8试试,因为1508是新的芯片,可能HT-C不支持。现在都集成到XC8里面去了

网友D:
PICC16的V9.83版本不支持PIC16F1508芯片

楼主:
再附加问个问题:XC8 买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附加问个问题:XC8 买多少钱?

https://bbs.21ic.com/icview-6065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