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电源设计

楼主(2013-09-15):
打算做一个电源,输入电源为交流36V,要求输出电源电压为直流12V,输出电流要达到3A。我最开始的方案是将36V交流电源通过全波整流电路转换为直流电源,再通过一个DC-DC电源芯片将电压降到DC12V。请问这样做能实现的嘛?主要是输出电流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A:
主要是输出电流能否达到要求

这个就看你用的DCDC芯片的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输出电流能否达到要求

这个就看你用的DCDC芯片的能力了。

我选的电源芯片是TI的TPS54360  DC-DC电源芯片,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能达到,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使用的是全波整流将AC36V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的,我怕在DC-DC电源输出大电流的时候整个电源被拉垮。请问存在这种风险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电源芯片是TI的TPS54360  DC-DC电源芯片,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能达到,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使用的是全 ...

这个得看你的36V输入了,是个变压器吧,得看变压器的能力了。

网友B:
技术实现应该没有难度   主要还是看你怎么做

网友B:
选择一款合适的芯片很重要    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