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LC滤波问题

楼主:
看电路上LC滤波电路有些不明白,求指导。图1是对12V电压滤波,图2是对0—2000V电压滤波。我想了解下两者的区别?为什么图1用极性电容和图2需要用不同容量的电容?如果改成12V电压RC滤波电路,应该把电感改成多大的电阻。

网友A(2013-09-15):
是不是√(LC)=RC?
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V  100uF 电容成本和体积你想过没有

100uF的极性电容价格4元,体积也不算大啊。

网友C:
极性电容的耐压不够高,另外要考虑高频分量的滤波问题,高压电源通常是用振荡电路通过变压器升压的,工作频率较高,所以要用小容量的电容对付高频纹波。

网友C:
RC滤波的话要先考虑负载电流,没有这个参数就无法确定。

网友B:
2000V100uF电容,侬搞搞清爽哦,用勒啥地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滤波的话要先考虑负载电流,没有这个参数就无法确定。

有点明白了

网友D:
春阳说的对呀,高压电源一般是二次变换DC/DC得到的,频率比较高,亦用小容量电容进行高频滤波。

网友E:
这么给你说  1000uf 400v的极性电容15还是30一个,想想耐压值搞的电容2000V100UF也很贵了

网友F:
耐压值确实很高

网友G:
RC很少这么用的,要考虑负载电流,R上分压也要计算,负载变的话,也要考虑,恒流源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