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TMS320C5507怎么连接

楼主(2013-09-15):
RS485与TMS320C5507怎么连接?求大神们详细指导

网友A:
个人建议是将5507的MCBSP配置连接为UART   然后用串口转485

网友B:
定时器模拟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是将5507的MCBSP配置连接为UART   然后用串口转485

怎么配置  电路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