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下DSP程序总是进PDPINTA中断的原因!多谢

楼主(2013-09-15):
每次有问题总喜欢来21IC咨询,自我感觉这里的高手真多,能说到点子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废话不多说,各位大牛们,小弟遇到如下问题很困扰:
用DSP2812编写的程序总是跑飞,进入到PDPINTA的中断服务程序中,程序本身并没有设置相关的中断入口,服务程序等等。查了一下PDPINTA是一个监视过流过压的外部中断入口吧,拉低后禁止DSP输出PWM波形。我的程序根本就没有设置它,总么老是进入呢?猜想会不会是DSP温度过热或者功耗过大了,DSP内部自动设置的保护中断呢?求各位大神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外部引脚拉低后DSP才会进入PWM波输出高阻态   这个与DSP自身的温度和功耗没有关系
还是建议你检查这个引脚   是否会被拉低   是否悬空  最好上拉处理一下

网友B(2015-07-22):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
外部引脚拉低后DSP才会进入PWM波输出高阻态

网友B:
经过几天的修改,发现进入这种中断和程序初始化有关系:比如PLL是否使能,使能后倍频多少;貌似和.CMD文件设置也有一定的关系,当.econst置于FLASH段时,编译时就会出现RAM数据初始化的警告。这是我的发现,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分享一下,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