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大家帮忙看下二极管烧毁的原因

楼主(2013-09-15):
D:\photo这部分电路图只是整个电路的一部分,此电路是用在挖掘机的雨刮器控制器上的,S1、S2是继电器,M1是24V直流电机,采用直接启动,D1~D4是RS1M二极管。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二极管老师击穿掉,希望各位仁兄帮个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再次谢谢啦

楼主:
好像电路图不能显示,再上传一遍!

网友A:
24V电机什么参数?

网友A:
再说,刮雨器电机一个方向足矣,像这种控制方式不多见

网友B:
电流击穿外~~~~ 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机什么参数?

额定电流是0.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击穿外~~~~ 想不到了,

你说的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击穿还是堵转的时候击穿?或者是外部电流灌进来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刮雨器电机一个方向足矣,像这种控制方式不多见

雨刮器归位的时候是需要反转的,所以需要这中控制方式!那你觉得这四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图上画的可是稳压管

网友D:
没有S1,S2的线圈

网友A:
雨刮器的动力源来自电动机,它是整个雨刮器系统的核心。雨刮器电动机的质量要求是相当高的。它采用直流永磁电动机,安装在前档风玻璃上的雨刮器电动机一般与蜗轮蜗杆机械部分做成一体。蜗轮蜗杆机构的作用是减速增扭,其输出轴带动四连杆机构,通过四连杆机构把连续的旋转运动改变为左右摆动的运动。

网友E:
在电机驱动或线圈驱动电路中我们都需要加入二极管,那么这里的二极管是做泄流用的。电机在启动。或变换转向时会瞬间产生反向电动势。电流电压是2倍的正常电机电流。那么加入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将反向电动势通过二极管放掉。如果二极管的额定放电电流过小。那么会造成被击穿。所以要加大二极管电流参数。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图上画的可是稳压管

这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这肖特基二极管。
谢谢,学习了

网友F:
路过学习,且听楼下大神详解。。。

网友G:
12楼,:victory:。图纸似乎好像大概有点小错误,左边24V与GND标示是否需要有一处对调,才能实现运转与反向。

网友H(2013-12-18):
图纸应该没有错,只是S1/S2最好是一个继电器的同步触点才好,即便这样也无法做到完全同步。假设上部是24v,下部接地,电容压降24v,换相时下部S2先动作,当s2换相到24v时,s1已经离开24v但还没到达GND,这时上部电压为48V.虽说电机的续流会抵消电容的部分能量,但上部电压还是远远高于24v,右侧二极管会导通,电流估计很大。
如果是这样试着在电容上串一个47欧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图纸应该没有错,只是S1/S2最好是一个继电器的同步触点才好,即便这样也无法做到完全同步。假设上部是24v, ...

继电器动作肯定会存在无法完全同步,而且肖特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只有几十伏。

网友J:
4个二极管是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吧。。。是不是反向电压太高被击穿了。。。

网友K:
应该就是所选二极管参数不合适,换个型号

网友L:
虽然不能理解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但是RS1M是700V/1A的管子,用在这里应该不太合适。
24V的系统,电流0.6A。用700V/1A的FRD应该是不行的。用60V/3A左右的SBD应该差不多。
这种700V/1A的RS1M用在220V的地方比较合适。

网友M(2014-01-20):
你这电路,还有一种情况呢。电机2端都断电的情况呢。24v,0.  48v,24  . 0,0, 还有2端都悬空的情况呢,那反向电动势,当然会把二极管击穿。  你在电机2端并个RC,且不好点。个人之见。

网友N:
首先检查RS1M是否对,1000V的反相耐压;加一个MOV试试;

网友O:
可以使用正—停—反控制。

网友P:
换成2A,100V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动作肯定会存在无法完全同步,而且肖特基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只有几十伏。 ...

换快恢复二极管或其他普通二极管也行,电流2A,不放心就用5A,别用肖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