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画的板子,求大家指导批评指正,共同进步!!

楼主(2013-09-15):
刚刚画的板子,求大家指导批评指正,那些地方有问题,数字电路+低频模拟电路,
要噪声小。
感觉缺点多多!
谢谢。

楼主:
期待大家的回帖!

楼主:
求建議,求批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加油!

謝謝!

楼主:
給點建議吧

网友B:
不够紧凑,空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紧凑,空间很大

板子大小是固定的,芯片不是很多,所以畫的比較開,你是指的這個意思嗎?

网友C:
不要出现夹角走线,尽量采用45度角度的走线

网友D:
能不把PCB源文件发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把PCB源文件发出来啊

可以呀,现在还可以加吗,没找到在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出现夹角走线,尽量采用45度角度的走线

请问哪处是夹角走线,夹角走线是什么意思,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 好的,附件已添加

楼主:
pcb源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处是夹角走线,夹角走线是什么意思,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恩,知道了

网友E:
如果打分的话,60分吧,激励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打分的话,60分吧,激励激励

哈哈 ,老師做錯的40分在哪裡喲!?

网友F:
信号回路路径有考虑么?感觉回流路径比较大。

网友G:
感觉还可以画小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还可以画小点哦

恩恩,但是板子大小是固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回路路径有考虑么?感觉回流路径比较大。

還真沒考慮到,謝謝你,不過能在具体點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H:
不紧凑,造成浪费。把丝印画在外面,且只有两个螺丝孔

网友I:
这个元件布局有点问题吧 导致走线拐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元件布局有点问题吧 导致走线拐弯太多了

這好像是大問題!值得考慮

网友J:
继续努力,很多走线都不符合不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继续努力,很多走线都不符合不常规

親,能不能說說什麽地方,不正規,我很想改,希望能指出錯誤之處,萬分感激!

网友K:
拆掉重来!

网友L:
还行吧,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拆掉重来!

恩恩,嗨,还是差很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行吧,继续努力

谢谢鼓励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网友M:
都是大神!膜拜!

网友N:
看上去真不舒服。

网友O:
好多地方都成辐条了,放射状的,还是稍微修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多地方都成辐条了,放射状的,还是稍微修改一下吧

恩好,謝謝你

网友P:
松散、无序,这样的板做出来不好看。。。

网友Q:
好浪费。空间太大,不够紧。另外走线以后可以更加好

网友R:
不要45度角,直角还好些,而且线短

网友S:
数字电路加低频模拟,不建议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浪费。空间太大,不够紧。另外走线以后可以更加好

恩恩 ,謝謝,板子大小是固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数字电路加低频模拟,不建议覆铜!

哦,數字電路也不鋪銅嗎?還是只數字部份鋪銅,低頻模擬部份單點接地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要45度角,直角还好些,而且线短

直角走線嗎?是指某一部份嗎,不是尽量避免直角走线比较好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哦,數字電路也不鋪銅嗎?還是只數字部份鋪銅,低頻模擬部份單點接地呢?謝謝 ...

数字部分不需要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松散、无序,这样的板做出来不好看。。。

呵呵 ,外观到无所谓,主要是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数字部分不需要覆铜

数字部分也是很粗的地线(>50mil)连到电源地吗?模拟电路尽量单点接到电源地是吗?另外,请教一下,为什么數字加低頻模擬電路,不建議鋪銅呢?謝謝哦

网友T:
引用 楼主:
数字部分也是很粗的地线(>50mil)连到电源地吗?模拟电路尽量单点接到电源地是吗?另外,请教一下,为什 ...

防止干扰,有的板子为了模拟和数字分开甚至在板子上开一道槽

楼主:
引用 网友T:
防止干扰,有的板子为了模拟和数字分开甚至在板子上开一道槽

哦,恩 ,謝謝,數字電路和低頻模擬電路,直接都不鋪銅了嗎,還是小部份晶振鋪銅?

网友U:
没有加泪滴,线能走粗尽量走粗,有些线太细了,有些地方线走短一点,地线加粗,把小于90度的走线改掉

网友V:
问下, 这背面大面积的蓝色也是敷铜吗?

网友V:
这黑实线是开槽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直角走線嗎?是指某一部份嗎,不是尽量避免直角走线比较好吗?

像这里直角比锐角好,而且走线还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U:
没有加泪滴,线能走粗尽量走粗,有些线太细了,有些地方线走短一点,地线加粗,把小于90度的走线改掉 ...

恩,現在加淚滴了,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黑实线是开槽吗???

後面的鋪銅,這不是開槽,只是沒有鋪銅

楼主:
引用 网友R:
像这里直角比锐角好,而且走线还更短

哦,明白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恩恩 ,謝謝,板子大小是固定的哦

哦哦。好吧。布线可以更好点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数字部分也是很粗的地线(>50mil)连到电源地吗?模拟电路尽量单点接到电源地是吗?另外,请教一下,为什 ...

数字部分的信号沿容易产生干扰,如果覆铜的话,就容易串到模拟部分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电路板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还要割开

网友K:
推倒重来!

网友W:
你这部品看起来很少啊···考虑接地的问题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推倒重来!

呵呵,必须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这部品看起来很少啊···考虑接地的问题撒···

恩恩,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数字部分的信号沿容易产生干扰,如果覆铜的话,就容易串到模拟部分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电路板数字部分和 ...

哦,恩,如果是数字地铺铜直接接到电源地端,模拟地也单点接到电源地端,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K:
同一个PCB,经过思考后多补几次,按原理图模块化多调整布局找到更加OK,自己满意的布局。

网友V:
哦。看的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一个PCB,经过思考后多补几次,按原理图模块化多调整布局找到更加OK,自己满意的布局。 ...

謝謝您的指點,我會重新多佈局幾次,找到更好的佈局佈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