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下载的一篇关于DSP编程,写的很好,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3-09-15):
1 McBSP(Multichannel Buffered Serial Port) 串口利用DMA 中的多帧(Multi-Frame)方式通信的中断处理
在实际通信应用中,一个突发之后,程序必须为下一个突发作准备。因此一般采用串 口的DMA 多帧方式进行发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或停止发送或加载数据。但在串口 以DMA 方式传输数据时却有一些问题要讨论。首先DMA 的传输同步事件应设为 McBSP 的传输事件即XEVT,这样一字节传输后会自动准备另一字节(McBSP 的 READY 上升沿触发DMA 传输)。中断发生时意味着一个块已传完,这时DMA 的使 能自动关闭,McBSP 的READY 将一直保持高状态。但是在下一次突发传输直接使能 DMA 时却启动不了传输(相信会有许多人遇到此类问题)。这是因为无法产生McBSP 触发启动所需的READY 上升沿。解决办法是在中断程序中先关闭McBSP 的发送, 使READY=0,随后在程序中发送使能DMA,再打开McBSP 的发送即可。如先打开 McBSP 的发送后打开DMA,也是不会工作的。因为McBSP 的READY 已经由0 变 到1 了,无法再产生READY 上升沿。

2 关闭DMA 与关闭McBSP 的区别

在通信领域,为了充分利用DSP 的片上外设资源,常常利用DMA 把从串口来的数据 或要发的数据放入缓冲区,再处理。对DMA 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 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但此时最后一个数据只是进入了McBSP 而并未 真正发出去,所以在传送结束的中断程序中只能关闭DMA 不能关闭McBSP。因为 此时McBSP 的发寄存器DXR 中还有一个字没有发出。

3 McBSP 串口配置的关键时序

主要是寄存器SPCR2 的配置:在保持RRST、XRST、FRST 各位为0 的前提下,配 置好其它串口控制寄存器。等待至少2 个CLKR/T 时钟以确保DSP 内部的同步。
(1)可以向DXR 装载数据或使能DMA。
(2)使能GRST(GRST=1)(如果需要DSP 内部产生采样时钟)。
(3)使能RRST 或XRST,注意此时要保证SPCR 中仅有此一位发生改变。
(4)使能FRST(FRST=1)(如果需要DSP 内部产生帧同步)。
(5)等待2 个R/T CLK 时钟周期后,收或发端便会有效。

4 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变量

汇编语言程序中的公用变量应在文件中定义,如.def carry.汇编语言程序中使用的局部 变量不需定义,可直接声明,例如trn_num .word 00h。如果在两个asm 文件中有两个 都没有定义的同名变量,则编译程序会认为他们不是同一变量。在汇编程序的开头应 有.mmregs 宏语句。它一方面表示对默认定义的确认(ah,bh,trn 等),另一方面可以对所 用寄存器重新定义。如:
.mmregs
DMPREC .set 54h 定义DMA 优先和使能寄存器地址在54h
DMSA .set 55h
DMSDN .set 57h
DXR10 .set 23h 定义串口1 的发送寄存器地址在23h

5 ST1 寄存器中CPL 位的影响

CPL 位是编译模式控制位,它表示在相对直接寻址时采用哪种指针。当CPL=0 时, 使用页指针DP;当CPL=1 时,使用堆栈指针SP。实际使用中二者没什么差别,但使 用SP 寻址的程序更易读。在程序中经常使用CPL=1。

网友A:
最喜欢看一些总结性的东西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如果再举一些实例就更好了。顶一下

网友C:
例如中断 扩展这方面的讲解一下更好的。

网友D:
对DMA 而言,只要其在数据缓冲区的指针指向 了中断应发生的位置,就产生中断。但此时最后一个数据只是进入了McBSP 而并未 真正发出去,所以在传送结束的中断程序中只能关闭DMA 不能关闭McBSP。

网友E:
总结的很好 支持

网友F:
果然写的和好 呵呵

网友G:
内容很好 楼主辛苦了

网友H: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呀

网友I:
确实写的很好 楼主辛苦了

网友J:
寄存器SPCR2 的配置:在保持RRST、XRST、FRST 各位为0 的前提下,配 置好其它串口控制寄存器。等待至少2 个CLKR/T 时钟以确保DSP 内部的同步。

网友K:
支持楼主,学习了,结合位的定义去理解,同时还要好好看看struct的定义啊

网友L(2014-04-04):
找点MCBSP的资料 正在学习 推荐本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点MCBSP的资料 正在学习 推荐本书呗

你还是需要看Ti数据手册吧,这方面的资料下来帮你收集下。

网友M(2014-10-23):
谢谢,很有学习!
我遇到一个问题,麻烦给分析下,现在我也是用DMA接收MCBSP的数据,DMA配置为repeat=1模式,也就是重复传输,但传完第一组数据后,就不进入中断函数了,不知道是DMA没发出中断,还是中断函数没有执行?可以确认的是,DMA一直在重复传输数据,就是没进入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