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psoc,能讲讲特殊模块功能引脚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9-15):
之前一直用单MCU,看到psoc4的介绍后很快买了块开发板,因为感觉这种数模混合很适合我现在想做的无刷无感电调的设计需要。实验一些简单的功能的时候还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当把PWM的6个引脚和反向电动势的3个引脚都配置上的时候,编译就开始报错了,本以为可以随意设置引脚的,谁能帮忙讲解一下吗,关于引脚的设置

楼主:
怎么结贴了?

网友A:
0分的会自动结....

网友B:
建议lz先看下GPIO的引脚配置

网友C:
编译报错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C:
先找些现成的例程吧,比如100天100例:
http://www.element14.com/communi ... rojects-in-100-days

楼主:
可能是心急了点吧  ,太当它是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报错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呢?

unable to find a solution for the anlog routing

网友D:
Analog 引脚太多了,creator 找不到方法布线

楼主:
这是我要自己想做的 希望能成自己第一个应用PSoC的成功例子

网友D:
看起来很酷,布线通过了? 你用了哪些analog引脚? 分别分配在psoc4的哪个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酷,布线通过了? 你用了哪些analog引脚? 分别分配在psoc4的哪个pin脚? ...

就是没有布通  所以来却是求助!看来只有自己去摸索了

网友D:
你可以到cypress官网 (www.cypress.com )开一个tech support  > Mycase, 寻求帮助, 或者发mail 到 support_china@cypress.com
都可以用中文描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