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多个数据!!!!!!!!!!!

楼主(2013-09-15):
现在要做一个用调试助手发送1,数码管显示1,发送12,数码管现在12,但是发送1的时候是发单个数据1,而不是两个数据01。听别人说用定时器能办到,但是没有思路不知道怎么能啊。能帮帮忙吗??

网友:
发送1你按8位来收就是01,高四位为0,你直接取不就完了。你发送12还不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发送字符串就行了,接受的时候保存到字符数组,然后取出来显示就行了。

网友C:
你对串口助手的数据格式理解有问题,串口数据理解也有问题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好,对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理解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好,对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理解不好

我目前写好了一个程序,用串口助手发送01,数码管显示【0001】,现在我想要的效果是用串口助手发送1,数码管显示【0001】,发送12,显示【0012】,发送999,显示【0999】.这个效果。

楼主:
有人说能用定时器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自己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回答都有份!!!!!

网友E(2015-05-0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到怎么解决,10楼这位大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