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与DAS

楼主(2013-09-15):
如何精准读准adc与dac模块,以及高速的能否用低于晶振频率的单片机控制或者arm板控制?如: 高速165M但是单片机晶振只有20M能否进行通信?

之间通信主要有哪些方式?

网友A:
这个应该和AD芯片有关吧,要看具体时序了。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单片机与DAC芯片之间的通信只要SPI这种通信方式吗?

网友B:
可能与时序有很大的关系吧   不了解这一块

网友A:
首先DA和AD这个跟通信方式没有关系。有些MCU内部自带了这些功能。 对于一些精度不高的,很多是用PWM调制输出滤波人后得到DA的。
至于你说的DAC是SPI这个就跟实际的速度对应了,大部分采用SPI的方式都是因为SPI的速度比较高,同时接口比较简单

网友C:
采样的速率这一块   楼主也要充分考虑   采样的匹配性上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