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射频IC比如SI4432,都是频率调制,没有幅度调制

楼主(2013-09-15):
为什么无线收发IC(比如SI4432),都是频率调制,没有幅度调制。

版主给科普下:D

楼主:
不管是433M,还是2.4G,都是频率调制的,肿么回事?

难道是幅度调制,信道传输速率上不去? 瞎猜

网友A:
幅度容易受干扰,改变,频率就不容易啦        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度容易受干扰,改变,频率就不容易啦        猜想

界个我不认同

网友B:
调幅容易受扰,噪声叠加在信号上就无法判断是原本的信号还是噪声,调频的话,基底噪声只影响信号的幅度但很难影响到信号的频率,所以抗干扰性会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界个我不认同

:lol   完全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猜测……

日, 这么说猜对了

楼主:
调幅就那么差吗?毕竟有它强大的优势啊,

特别是速率高的时候,调频,频带太宽,调幅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C:
SI4432有AM调制,只是没有AM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4432有AM调制,只是没有AM解调。

真的假的,手册上没说, 那用什么方法解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幅就那么差吗?毕竟有它强大的优势啊,

特别是速率高的时候,调频,频带太宽,调幅就没这个问题 ...

理解完全错误。调幅波因抗干扰问题本身就没法把传输带宽做的较大,根本不存在什么“速率高的时候”。

网友D:
FM is constant envelop, which means you can use class C power amplifier. As for AM, it has a big peak to average ratio, so the Power amplifier has to be linear, and you have to keep some head room to avoid distorting the signal. That is to say, the amplifier is not working efficiently for 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 is constant envelop, which means you can use class C power amplifier. As for AM, it has a big pea ...

这位仁兄英文果然一级棒,

这是不是个恰好说明了FM和AM的功放电路不能相互替换的原因? 春阳请说话:D

网友B:
调频、调幅的功放多数情况下确实不同,但也不能说绝对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在小功率下都可以采用的甲类放大器的电路形式就可以是一样的。就调频和调幅发射机而言,通常最大的差别是工作频率。

网友E:
主要原因是基于低功耗的要求。实际上Si4432也算是有幅度调制的,OOK ,只是调制度变成了100%.

楼主:
OOK确实很常见,这个例子有点特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手册上没说, 那用什么方法解调?

再仔细看看吧,首先确保找对了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