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关于时钟问题

楼主(2013-09-15):
原来用内部16M的串口波特率正常,切到外部16M晶振后全乱码了,一步步查下去发现 CLK_GetClockFreq();得到的居然是24M频率,但我实现接的是16M晶振,也正常起振了,示波器显示也是16M。我的切换外部时钟的代码如下:

u32 ttt;
ErrorStatus status = ERROR;
CLK_DeInit();
ttt=CLK_GetClockFreq();//这里得到的是2M
CLK_HSECmd(ENABLE);
CLK_HSICmd(ENABLE);
CLK_LSICmd(ENABLE);
while(SET !=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ERDY));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ttt=CLK_GetClockFreq();//这里得到的是2M
CLK_ClockSwitchCmd(ENABLE);
status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if (status == SUCCESS)  //SUCCESS or ERROR
{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ttt=CLK_GetClockFreq();//这里得到的是24M
}

网友A:
你仔细阅读下pdf,然后分析每个一个函数,是不是中间被倍频啦

网友B:
既然要用外部晶振,你把CLK_HSICmd(DISABLE);CLK_LSICmd(DISABLE)试试。

楼主:
这些都是调的库函数,看库里的示例也是差不我这种写法,刚则直接把库的示例代码拷过来跑也一样24M。而且据说STM8S没有倍频的功能只有分频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阅读下pdf,然后分析每个一个函数,是不是中间被倍频啦

STM8只有分频器,没有倍频器吧????内部没有PLL电路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刚刚试出来用手动切换就正常了,刚开始玩STM8,谁能给个解释啊?
status = 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MANUAL, CLK_SOURCE_HSE, DISABLE,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网友D:
问题应该有眉目了吧   楼主   我感觉问题的关键应该就是分频器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E:
我用的一个改了频率后要update一下,库里有个专门的函数用来更新当前时钟.STM8不知道需不需要

网友F:
不懂这一块的知识点   帮楼主顶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