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关keil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5):
刚才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keil中,在STC12C5A60S2下,写了很多函数,当在主函数中没有调用某些函数时,编译时:data=132,当加上某个函数调用时:data=65;对此,本人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看看程序里哪个地方在引用或修改这个参数,再分析分析!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内存不够用了?嗯,有这个可能,楼主试试看

网友C:
注意STC不是ST,楼主火星人~

KEIL里面,当你的函数没有被调用而又被声明了的时候,KEIL会为这个函数及函数变量设置为静态变量空间的,会占用很多空间;如果被调用了,则认为是动态变量,动态变量是临时分配,不占用固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