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一个开关电路,具体见内容,谢谢各位!

楼主:
如图,要求如下:
1,几乎无压降,所以不使用二极管;
2,VCC有电压时,VCC直通VDD;
3,VCC无电压,VDD有电压时,VDD不通过VCC;
4,尽量少元件,且不用MCU;
谢谢各位!!

简单点,就是一个理想二极管的效果,就是单向导通,谢谢。

网友A(2013-09-15):
你这电路也是双向的,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也是双向的,没用。

谢谢你回复,我就是放两个管在上面,发现自己实现不了,所以就请教大家了,顺便问一下,你见过一些SOT23-6封装的Pmos管吗,谢谢~

网友B:
用 PMOS 加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SOT23-6封装的Pmos管  AO5600E, AO7801, 可以看看

楼主(点评):
中了,就要这样子的东西,太感谢了...

网友C:
你说的要求不用二极管应该没法达到

网友D:
问楼主:
VCC先有电比如5V,导通了,VDD也就有几乎相同的电压了比如4.999V。此时若VDD的电压升高到5.001V,如何处理?让开关断开吗?

如果楼主就是想做一个理想二极管,那必须分辨mV级别的电压差,因此必须用比较器了。只用三极管或MOS管,判别不了mV级别的电压差。
当然,比较器是需要电源的,用2个小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分别接VCC和VDD,使得任一有电比较器就能工作。
其次,比较器是需要有一定的电压才工作的,比如你用了最低3V电源的比较器,那就不能工作在更低的电压下了。为了低压能工作,用低压比较器。当然,更低的电压MOS管也不工作了。
另外,比较器必须能工作在+V供电电压上,而且要高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0.1V)。同时,比较器的最大供电电压要高于可能的VCC和VDD的最高电压。
还有,比较器还是需要耗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此二极管并不理想,等效为有漏电。为了漏电小,选耗电低的比较器。
再次,此理想二极管导通电阻可能比较小,或者流过的电流比较小,因此压差可能很小,这就要求比较器是高精度的,否则Vos有偏差,会判别完全相反的方向。
最后,如果比较器能独立、较高电压供电,那上述几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E:
Q12,Q13位置对调一下就搞定了,即源极接在一块。。。其他的LZ自己应该能搞定

网友F:
防反接电路用1个mos管就可以了吧

楼主(点评):
不是防反接,差不多理想二极管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PMOS 加三极管控制就可以了.
SOT23-6封装的Pmos管  AO5600E, AO7801, 可以看看

谢谢版主的器件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楼主:
VCC先有电比如5V,导通了,VDD也就有几乎相同的电压了比如4.999V。此时若VDD的电压升高到5.001V,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分析,我的原意是VCC有电压,VDD无电压时,VCC向VDD供电,反之VDD有电压在先,VDD的电压不会向VCC供电。若是那么复杂,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办法有,我那贴后面不都说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