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好后却发现不能传输数据

楼主(2013-09-15):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你的通信速率设置

楼主:
没觉得有问题啊

网友B:
另可以在两台计算之间中这个转接器试一下

网友C:
确认一下是转接器的问题,还是用法的问题

网友D: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会儿楼主别忘了把原因SHOW出来啊。

楼主:
搞定,转接器的问题,结贴

网友E:
接反了吧?

网友E: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可以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