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不能和PC端通步的问题

楼主(2013-09-15):
我们使用过的是WINCE6.0+S3C2451的平台,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不能和PC机同步,弹出的信息内容为:“无法验证您设备上ActiveSync的版本。可能有程序(例如防火墙)正在阻止使用ActiveSync端口连接到该设备,或者可能需要升级到PC上较新版本的ActiveSync”,我试过重新更新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是不希望更新系统,有下面的问题希望大家指教:

1.对于这个问题的产生,我认为是在使用过程中把WINCE设备上关于usb同步的相关注册表信息修改掉,才到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对相关注册表的修改?

2.假如无法避免对相关注册表信息的修改,那么当着问题出现的时候,不需要更新系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麻烦大家讨论和分享,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USB口插在PC机的前面了
我也遇到过,
插在后面的USB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