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推荐一款LDO

楼主(2013-09-15):
9--36V直流输入,3.3V电压输出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是啊, 太简单了要求

楼主:
我电路板上只消耗3.5mA 电流,要求低静态功耗,谢谢

网友B:
LM3102

LMR24220

网友C:
推荐使用TPS7A1601, 60V, 5-uA Iq, 100-m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with Enable and Power Good, 其静态电流仅为4uA。
http://www.ti.com/product/tps7a1601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去ti官网设计一个的。

网友E:
使用LM2596试一试

网友F(2014-04-11):
楼主没有说输出电流啊!!!这么大的压差!推荐有dc、dc

网友G:
压降太大了吧

网友G:
去webench试试的

网友G:
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设计的

网友H:
推荐DCDC转LDO

网友I:
这都不是低压差了,DC-DC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TPS7A1601, 60V, 5-uA Iq, 100-m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with Enable and Power Good,  ...

参考的了啊,,该LDO的的确功耗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