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设置和定时器设置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9-15):
msp430五系列与一系列的程序方面的 不同

楼主:
msp1611写好的程序能移植到五系列的片子上吗?

网友A:
这个你就看下两个的头文件吧!

楼主:
还有IO口的操作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可能有些寄存器的名字不一样,改改的基本上应该能用的

网友C:
IO的操作没啥区别,只是5xx复用的更多些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

网友D:
寄存器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D:
大致配置方式还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