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哪位朋友的是XP系统, 又同时安装了keil3和MDK3.8的

楼主(2013-09-15):
哪位朋友的是XP系统, 又同时安装了keil3和MDK3.8的,传授点经验啊……
为什么装了MDK3.8 我以前keil3 C51的用不了了

网友A:
安装在不同目录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在不同目录中就可以了。

我MDK装在D盘的,keil3装在C盘的,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那个警告没关系的,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都要装在C盘啊,我就同时装过的

网友D:
我就是先安装的keil4在C盘,然后按照教程安装的MDK

网友E:
装哪个盘无所谓,尽量在不同的文件夹下。
如果想调试51,先打开Keil C51,然后再打开工程即可;
想调试ARM,先打开MDK,然后再开相应的工程。

切记不要双击工程文件。

网友F:
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G:
7楼正解,先打开软件,然后open project,双击的话两个会混在一起

网友H:
keil3与keil4装在不同的硬盘分区是可以同时用的
只要打开的时候选择默认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一般默认的安装  就行了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