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非正弦波电压方案

楼主(2013-09-15):
(无正文)

网友A:
积分求均方根值. 就是有效值的计算原理.
就是计算量有点大, 实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多采样点,平方和,平均,开方

网友C:
去阿*莫那边搜一下,有一个峰值检测, 我认为假如频率高的话,可以使用硬件,不高那就AD了

楼主:
好像有这种直接检测的IC吧,有没有推荐的,单片机采样运算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阿*莫那边搜一下,有一个峰值检测, 我认为假如频率高的话,可以使用硬件,不高那就AD了 ...

峰值检测只推荐在正弦波等确定波形时。

不确定波形时,需要用TRMS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有这种直接检测的IC吧,有没有推荐的,单片机采样运算太麻烦了

美信等都有这种芯片,在美信的官方网站搜索真有效值测量,英文TRMS,性能很高,价格更好,大概一片数十元吧,呵呵,你未必接受得了

楼主:
现在没办法,打算用AD5933来做,现在客户是不差钱,AD5933这颗IC单价应该在40多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峰值检测只推荐在正弦波等确定波形时。

不确定波形时,需要用TRMS方式

长知识了  我还是学生 懂得不是很多  大侠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