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C下都是可以实现的,在DSP上面跑不出来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9-15):
单步调试发现 while那句好像是无法通过的,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就跳到最后一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步调试发现 while那句好像是无法通过的,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就跳到最后一行了 ...

很简单的原因,文件句柄为空

网友B:
楼主哪里编译不通过么?

网友C:
你这文件路径也太长了吧,直接放在与*.out一起的路径,然后程序里不用加路径试试看咯!

网友D:
ccs不适合搞文件等的读写   硬件写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楼上正解, 你要是用上面函数,需要做底层IO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cs不适合搞文件等的读写   硬件写没有任何意义

Semihosting可以支持文件读写操作,这个没有问题,这里的问题是semihosting没有绝对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emihosting可以支持文件读写操作,这个没有问题,这里的问题是semihosting没有绝对路径 ...

这个真心不懂   还望你在说明一下  Semiho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