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的BUSY引脚变高后不再变低

楼主(2013-09-15):
我的AD7606板子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加载程序后测BUSY仍为低电平,只要触发CONVST启动AD转换,BUSY就会置高,然后一直高电平不再变为低电平,即使停止程序BUSY仍然为高。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啦,拿一段官方的程序测试下,然后注意外围电路的连接(参考官方的),最后敢不敢上个图,上个程序

楼主:
这是我原理图的AD部分,其中与AD有关的几个引脚我已经用笔标注,真心希望您能帮助我。谢谢!

楼主:
void main()
{
        Uint8 ad_data[128];
        Uint8 i,j,k,busy;

        init_GPI0();
        InitMcbsp0_Master();
        AD_Reset();

        for(i=0;i<100;i++)                        //采样100次
        {
                AD_ConvstStart();

                busy = (*GPIO_GPVAL) & 0x40;
                while(busy==0x40)
                {
                        delay_us(1);
                        busy = (*GPIO_GPVAL) & 0x40;
                }

                Mcbsp0_Recv_Master(ad_data, 128);

                for(k=0;k<64;k++)
                {
                        j = 2*i;
                        ad_data[i] = (ad_data[j] <<8) | ad_data[j+1];

                        *(Mcbsp0_DRR1 + i ) = ad_data[i];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啦,拿一段官方的程序测试下,然后注意外围电路的连接(参考官方的),最后敢不敢上个图,上个 ...

你好,我已经将我的AD原理图和main函数发到论坛上,现在的问题就是Busy一直高,所以我的程序就死在while循环中了!非常感谢您能帮助我

网友B:
AD复位要加点延时吧。ADI官网有个例子,也是串行通讯的,你下来参考一下。多读下手册,这个片子很容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复位要加点延时吧。ADI官网有个例子,也是串行通讯的,你下来参考一下。多读下手册,这个片子很容易用的 ...

我看了这个片子的例程,感谢您的帮助。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复位要加点延时吧。ADI官网有个例子,也是串行通讯的,你下来参考一下。多读下手册,这个片子很容易用的 ...

我加了延时还是不可以,我的程序也确实有参考ADI的那个例程,单步调试,只要走到CONVSTA/B,BUSY就会置高,然后就一直高电平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将我的AD原理图和main函数发到论坛上,现在的问题就是Busy一直高,所以我的程序就死在while ...

我今天换了一个AD7606芯片,情况一样,还是BUSY信号置高后就一直处于高电平

网友C(2013-12-07):
您好,我遇到同样的busy 一直为高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您解决了吗?

网友D:
应该为软件问题。7606在国内新的保护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