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聚酯薄膜电容和聚丙烯薄膜电容

楼主(2013-09-15):
如何肉眼分辨聚酯薄膜电容和聚丙烯薄膜电容?各位大神有何心得,希望得到指点。聚酯薄膜电容一般是绿色的,但是其他薄膜电容就很难区分了,比如金属化聚酯薄膜电容、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聚丙烯薄膜电容,这三个我难以辨别开来,怎么才能用肉眼简单的区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识

可以具体一点吗?我看得头都有些晕了,但是还未找到规律。。。请指教

楼主:
大神不懈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因为大神也基本都查手册的

网友A:
不是神回复
它们的差别即不统一又不十分显著
要说,还真有一个:同容量同耐压,按序一个比一个体积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