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13-09-15):
自己做了一CY7C68013A的板板,问题就是,每次插上去Windows提示找到新设备,但是我点击“自动安装软件”后,总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我用示波器测了,芯片已经启动,CLKOUT管脚上有12MHz的方波信号输出

楼主:
大神们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检查,或者PC上要装什么驱动么?

网友A:
系统都已经提示无法安装新硬件了 怎么能称为无法识别?!

网友B:
480M USB 布线差一点就会识别不了

也有可能假芯片

也有可能线材不好,建议插后门

网友C:
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显示的是什么USB设备, 然后再判断是板子问题还是需要装驱动。

网友D:
lz不应该选择自动安装吧,找到需要安装的驱动后安装行么??

网友E:
同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4-04-28):
同求啊 插上后显示Unknow Device VID和PID都不正确 都是0000 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