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线调试和用jlink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9-15):
stm32在线调试和用jlink区别是什么,哪位朋友能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东西.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在线调试是“方法”,而JLINK是“工具”,你可以用JLINK在线调试,也可以用STLINK在线调试。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同意楼上及楼上的楼上

网友E: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我没有用jlink,用了个usb线就可以烧程序,怎么回事?

网友F:
楼上,你的描述不够多。你这种方式通常叫做ISP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