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 USB声卡

楼主(2013-09-15):
打算用STM32F405做一个声音采集卡,需要下列功能:
1)两路I2S输入
2)通过USB口将声音实时传输至PC

请教:
1)用STM32F405能否完成上述功能?
2)将STM32设计成USB audio设备?是否有项目代码可供参考?
3)PC实时显示采集卡数据(波形),是否需要一个USB驱动程序?

网友A:
1能
2是的,没有代码
3需要

楼主:
发现一个很坑爹的问题:STM32F405的高速USB接口和I2S接口复用了!
另外,这是一个USB采集卡,只是采集的是声音数据而已,所以USB是不是不应该用audio设备

楼主:
换成LPC4337的方案了

网友(2017-04-13):
是不是这个405的USB不好用,需要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