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做的频率测速程序误差控制咨询

楼主(2013-09-15):
void IntToStr(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5]; char i, j;
        a[0]=(t/10000)%10;         //取得整数值到数组
        a[1]=(t/1000)%10;
        a[2]=(t/100)%10;
        a[3]=(t/10)%10;
        a[4]=(t/1)%10;

        for(i=0; i<5; i++)         //转成ASCII码
                a=a+'0';
        for(i=0; a=='0' && i<=3; i++);
        for(j=5-n; j<i; j++)       //填充空格
                { *str=' ';  str++; }
        for(; i<5; i++)
                { *str=a; str++; }  //加入有效的数字
        *str='\0';
}

//count interrupt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0count++;
        TH0=0;
        TL0=0;
}

//time interrupt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0x5d;
        TL1=0x3d;
        timecount++;
        if(timecount==40)      //1秒
              flag=1;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

        while(1)
         {
             if(flag==1)    //如果定时时间到了1s
               {
                 flag=0;   //标志位清零
                 x=T0count*65536+TH0*256+TL0;  //获得整型的频率值,T0count计数器在1s内溢出的次数,每溢出一次就计数了T0count*65536次                                                                                                    _                                                                         //  再加上当前计数寄存器的值即为实际计数总数

                 IntToStr(x, &TempBuffer[0], 5);

                         while(TempBuffer != '\0')
                         {
                                  write_date(TempBuffer);
                                i++;
                                delay(200);   //延时200ms
                         }
                         write_com(0x80+0x48);

                 timecount=0;
                 T0count=0;
                 TH0=0;
                 TL0=0;
                 TR0=1;
                         TR1=1;
                         i = 0;
               }
           }

}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关于51单片机的一个计数器程序。
最高可以计数到65536,但是到1KHz或者更大的时候有误差100多,当频率越高误差越大。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误差是出在哪些地方的,通过改进哪里可以提高误差的,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注意:程序执行是需要时间的,当信号频率较高时,指令执行占用的时间就不可忽视了。

网友B:
把取计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用 < 替代 * ,先试试。

网友C:
测周期好点,但不是测一个周期,是很多个周期求平均值,周期计数定时器溢出计数,不能固定在<=65536

网友D:
蛋疼,学生写出这样的软件,很棒了。不用搞得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程序执行是需要时间的,当信号频率较高时,指令执行占用的时间就不可忽视了。 ...

那你的意思是占用时间上要算好时间么?
能给我大概的说说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取计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用 < 替代 * ,先试试。

x=T0count*65536+TH0*256+TL0;
你说的是这个计数值么
用<代替是什么意思呢  麻烦你跟我讲讲谢谢

网友A:
你在计算x=T0count*65536+TH0*256+TL0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在此期间,TH0、TL0还在继续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计算x=T0count*65536+TH0*256+TL0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在此期间,TH0、TL0还在继续计数。 ...

那要怎么避免

网友B: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i;

void IntToStr(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a[5]; char i, j;
        a[0]=(t/10000)%10;
        a[1]=(t/1000)%10;
        a[2]=(t/100)%10;
        a[3]=(t/10)%10;
        a[4]=(t/1)%10;
        for(i=0; i<5; i++)
                a=a+'0';
        for(i=0; a=='0' && i<=3; i++);
        for(j=5-n; j<i; j++)
        { *str=' ';  str++; }
        for(; i<5; i++)
        { *str=a; str++; }
        *str='\0';
}
//count interrupt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T0count++;
        TH0=0;TL0=0;
}
//time interrupt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
        TH1=0x5d;TL1=0x3d;                                                //重装值
        timecount++;
        if(timecount==40)                                                      //1S
        {
                TR0=0;                                                               //停止计数
                x=T0count<<16+TH0<<8+TL0;                        //取计数值
                IntToStr(x, &TempBuffer[0], 5);                //
                while(TempBuffer != '\0')
                {
                        write_date(TempBuffer);
                        i++;
                        delay(200);
                }
                write_com(0x80+0x48);
                timecount=0;T0count=0;i = 0;
                TH0=0;TL0=0;
                TR1=1;                                                                //开始计时
                TR0=1;                                                                //开始计数
        }
}
int main(void)
{
        init();
        while(1);
}

网友E:
我只是看到貌似TH0=0;TL0=0;是多此一举,: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避免

你的思路就是数一秒钟内的脉冲个数,这样是可以的,不过首先你要确保这个“1秒”要精确,显然你的程序没有体现出这一点。